三星22液晶画面偏红。

楼主(2011-01-21):
三星22液晶画面偏红;用通用板点背光灯正常,说明原驱动板坏,这个驱动板怎么修?如果换板怎么改按键板??
三星

网友:
先换根VGA线试下可能是VGA线问题,改按键只要相应的线对应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故障本论证有发表过, 你可以参考我发表过三星2243偏红故障,按里面介绍方法去修

网友:
绝望情况下改通用,呵呵

网友:
重新刷一下EPROM就OK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