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100 开不了机和不显示(有人为故障)

楼主(2011-01-21):
这台机是同行送来的,还说,这机子之前在别家修,报价太高不修,就变成这样了。他送过另一家修,没修出来,还说这机子有人为故障。折腾来折腾去的,现在机子还是坏的,并且有人为故障。
拿到机子先插电,待机0.39A,有3.3V,开机开关处无3V,观D8pin:1与电容pin中间被割断了线,修补后测有3V了,不过依旧开不了机。但时而可以开机,客户说之前也是这样,时而开机时不开机。
如图:1

还是先到基地上查查看吧,看到不少的经验,这款机开不了机,是通病来的。为RTC电路的电容C225 0.047UF/10V Fail导致的。换了几个,还是不行,开关也换了,测量C225pin:1脚电压同D18pin2脚电压不一样,看图纸,它们是一样才对,测量阻抗为OPEN,拆下D18,观pin:2通向C225pin:1走线用刀片给又割断了(客户说,那家做的手脚,还不只一个地方)。用线修补后未好,此处是没问题了,时而开的了时而开不了,依旧。
如图:2
  可能是南桥坏了吧,重新换一个,故障依旧.只得细查了.查到PM_PWRBTN#&PM_SLP_S3#通向U45(门电路芯片),就换了它看看,时好时坏不好测的.
如图:3
如图:4
换后测试OK,开机正常了. 以为好了,测试它还有别的问题.
开机诊断卡跑A0代码,电流只跑两步就一个劲向上.不会北桥有问题吧,南桥已换了一个好的,现在就北桥了.这现象内存的可能性很大,测量对地阻抗OK,别的测量都没问题.只得加焊北桥再说了,加焊未好.不想换了.CPU换一个测试依旧.再问问客户最早是什么问题.客户说:”之前只是时而开不了机,开的了后怎么用都没问题”.之前是PASS,这回可确定是上家搞的不只是一处人为故障.BGA怎么做都没用了.
我又没一样的板对,连料板都没.这样的话,先观主板各处是否还有人为故障,看不出来.想想调包元件的可能性不大,用风枪取掉元件的可能性大(这样看不出来,SMT焊的差不多).就打算将主板上空元件与电路图上的一一对应(还好有图纸).就从主板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找,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找到了.在时钟IC周围”R68”没了,而图纸上是有的,没有的元件标注不一样的(元件标注底部”/”).
如图:5
经过再三确定,确实是少了,并且此电阻还是很重要的.后找来一颗27欧的装上,没有一样大的.接屏测试PASS.,天啦,终于好了,让我不知有多高兴.
此机是之前很久修的,那时只记录一半,今天没生意,想想把它完成吧,同大家分享分享.

网友:
职业道德太差了!!

网友:
c225是不是华硕的通病啊,a3的也有,时开时不开,非常不稳定。楼主好耐得住心思,佩服

网友:
费那么大力气,收多少大洋呀?

网友:
不错很经典的帖子学习了 r68是不是通往北桥的时钟啊?

网友:
以后还请多多帮助    你的图纸搭配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二极管是怎么工作的啊???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这样的板,板号是A3N,图纸跟你的一样,还在研究,这个板电路设计很特别,比一般板子难懂点,触发跟EC没关系,只有南桥,反相器、触发器这类。现在板子也是不触发,查了C225两端都有电压,请问板子待机时5V电感有电压吗?图纸上说BIOS异常也会导致4秒掉电。谢谢参考。

网友:
另查到触发电路没问题,开机信号已发给南桥,南桥没任何动作,正在查待机条件,32.768的1脚有0.9V电压,2脚为0V,这个正常吗?

网友:
严重鄙视做手脚的!

网友:
待机是有3.3V无5V
看看他们的吧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2282-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3615-1-1.html
还有就是与(门电路)U45有关

网友:
如果是c225电容引起不触发的,可以直接拆掉不要它.我试过很多台了

网友:
门电路的损坏造成不开机的我在A8上也修到过

网友:
楼主的思路好

网友:
PASS  是指的什么意思啊???

网友:
题出的不错 lz修的很好  思路清晰 学习

网友:
"PASS"就是"通过了",工厂里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
是不是报价完人家不修都要搞人家一脚呀?

网友:
很是关心这样麻烦的机器楼主报价几多?

网友:
我不知道楼主收多少钱。如果收钱多了,还好,如果收钱少了,我觉的不值。技术是无价的。

网友:
楼主维修细心吖!自己没有什么基础!对着电路图一看就眼蒙了!

网友:
真是仔细啊
还细心呢

网友:
楼主心细啊 ,不知道修了多长时间? 那个R68是发时钟出去的还是怎么的? 要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你们一般在基地里哪里看经验的啊?说来惭愧,我注册这么久了都不知道

网友:
职业道德太差了

网友:
就是超级鄙视那些修不好还调包元件的!我朋友的板就是拿给别人修了3次都修不了

网友(2011-02-28):
鄙视做手脚的人

网友:
真的是没有一点点职业道德,没多少含量的那些人就只会做手脚。哎

网友:
维修的很有耐心啊?C225是什么功能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