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ICT 光标是黑色的,能设成白色的吗

楼主(2011-01-21):
华硕点位图软件TSICT,打开点位图后, 光标是黑色的,因点图背景也是黑色的,所以根本看不清楚光标。请问能设成白色的吗?GOOGLE不到方法。我看到网站出的教程里,光标是白色的,请高人赐教。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版主知道吗?

网友:
你那什么版本?我的就是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你把系统的光标设成黑色了吧,进控制面板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鼠标设置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1.6  与1.6.2     2个版本都是的。

等下我换台电脑试下,看是不是这个系统精简掉了什么东西。。有消息我再发上来。

网友:
v1.62 is wh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