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电源开机就保护,电池开机正常

楼主(2011-01-21):
接到一台IBM T60单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用电池开机后再插上电源也能充电,但是用电源开机或者电池电源都 插上就保护。上可调电源待机0.03正常按下开机键后就掉到0,再怎么按都没反应,待机也没有,需要拔掉电源再插上待机又正常了,扳子上也有3  5V,但按开机键还是掉到0,焊了H8  PMH7  TB  ADP3207都没用,请高手解答

网友:
看来这个通病比较多了

网友:
是 隔离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