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改高压 没12V 怎么改??

楼主(2011-01-21):
手上有一个联想显示器电源板上上没有12V 我们通用高压板最高能承受多少伏没问题 ??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一般是12v,很少能到19v的

网友:
有的是18.5v.很少的。

网友:
可以考虑改一下线路

网友:
有一种绿板好像是宽电压的吧

网友:
电源板换掉.....

网友:
没有12伏,它的高压供电是多少伏。只要不超 过20伏,通用的高压板就能用

网友:
不要太过高电压,这样会不耐用。。。

网友:
电压高点也可以的,不一定就要12V。

网友:
一条河
的帖子
通用的高压板也有普通的12V供电跟20V宽电压供电两种。

网友:
只要电源板式好的 怎么会没12浮

网友:
输出口没有12V输出引脚,不过上级电路有12V及12V以上的电压产生,如一次电源附近输出有高于12V的电压输出~~~用自己用万用表量~~

网友:
用 DC TO DC模块啊 。。

网友:
高了15v通用的就不能用了

网友:
我把高于20 V的电压给改上了电压能拉低一些 能亮可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最常见的能承受12V

网友:
现在淘宝有10-24V宽电压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