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31复位问题高手支招?

楼主(2011-01-21):
今天接到一块P31的板子一看在质保期内,现通电试一下,通电断电P4头拔掉不断电,明显12V短路,给客户联系经客户同意开始修,测试2个MOS管坏,换之12V不短路,再试自动加电关不住机不复位,测量开关针0.78V电压顺着0.78V跑线进入IO(8712F-A  KXS)第几脚忘了,找了个IO换上后通电试上假负载(诊断卡)复位正常,以为好了  上CPU后跑BO复位灯一闪一闪的纠结了?

网友:
怎么没人

网友:
换个IO,不行加焊北桥

网友:
先换u,在测坐,BIOS,桥,哈哈,慢慢查吧

网友:
应该是的IO换的型号不很适合,你更换个IO看看

网友:
IO加焊一下或是从新换一个,在查一下其它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