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方正品牌机)板不加电!

楼主(2011-01-21):
忘记型号了有图客户拿来不加电一看没3.3SB。测量开机3大条件正常,IO也没问题,跑紫5V线路跑到ATX上方一个MOS管K3818。G级5V,D,S没电呀,应该D级有点压才对,把3818换了 不行,纠结了。。。。。。。。。无意中把3818的D级和G级用镊子(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QQPinyin/Face/ImageCache/28.gif )短接了一下 待机3.3VSB竟然出来了。。上CPU点亮了   怕不稳定装了系统测试

网友(点评):
历害,想不明白,要是MOS的DS击穿,那你怎么接都没用,要是没击穿,D极无电压,你接一下也没用,真是奇怪

网友:
3VSB都没出来,怎么开得了机?
3VSB的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卡有没有发烫?

网友:
描述前后矛盾,,如何能开机

网友:
不会是传说中的MOS管虚焊吧

网友:
没看懂楼主是怎么修的,是不是换场管和短接一下,就正常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用镊子把3818的D级跟G级(紫5V)短接(就是连一下)3.3VSB就有了 待机灯亮了    我也 在纠结怎么好的

网友:
3.3VSB 都没有还开机三大条件正常呢

网友:
描述过于简单,看不明白!

网友:
用镊子把D级跟G级(紫5V)短接等于给了G级一个信号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这个信号应该是低电平啊,很矛盾
怀疑是G级电路有电容小短路,楼主短接D级和G级5V直接过去把短路的小电容直接打断路了,这样无意见消除了短路的问题

网友:
还真是没看明白啊。LZ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