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HP DV1000笔记本USB不能用

楼主(2011-01-21):
HP DV1000笔记本USB不能用
南桥换了2个新的换完无效,供电飞了也无效,CLKUSB_48有1.6V也应该是没问题的,测所有USB阻值都正常,现在就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求助高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是否是因为D+\D-的路径有问题。设置要先检查啊!!

网友:
线路都侧了没问题,肯定都连到南桥里了。

网友:
BIOS里面有没有设置

网友:
有没重做系统阿
上次遇见这样的问题  做统好了

网友:
BIOS里没设置 系统做过

网友:
别是系统惹得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