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GCT用一段时间会重启????

楼主(2011-01-21):
昂达945GCT用一段时间会重启,,,,不用进系统在BIOS里用他一会也会重启的........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因为我把所有的外设都换了还是一样(包括CPU,CPU风扇,内存,电源,硬盘,),,,,,非常肯定不是散热的问题....因为散热做得很好啊.....在BIOS里看温度才35度左右...CPU手摸感觉不怎么会热..........重启就象把RST键按一下这样......我量所有的电压都正常,北桥1.2,内存1.91V,还有一个1.5V,
都正常......量RST针也有3.3V也正常.....最后把北桥,南桥加焊过还是一样..........所以上来请解???谢谢!!!

网友:
把CPU供电主IC换掉,如果不行再换IO。

网友:
加焊一下座,像是座的故障。

网友:
刷BIOS 换IO 加焊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针脚的座就不要加焊了,查一下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