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FF,复位正常,SM总线没波形

楼主(2011-01-21):
今天修一块主板,775的 ,开机跑FF,电压都正常,时钟电压正常,用假负载测cpu复位电压正常,短接复位脚 cpu有复位。可是上真cpu测内存总线没有波形,pci槽的FRAME帧信号也没有波形
我的疑问是SM总线波形有或者没有是代表什么呢。FRAME如果有的话是否表示已经找到南桥

网友:
先刷个BIOS,如果不行就加焊北桥。

网友:
有可能是座的问题

网友:
BIOS有可能

网友:
座子问题。我遇见地。

网友:
可能是座子了

网友:
测测cup的信号线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