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915GV pg无电压 跑线到南桥 求帮助

楼主(2011-01-21):
求助。。如题
跑线到南桥去了。

然后我就没思路了。。。
其他电压都正常  就CPU没电压

然后 在问哥问题。  就是如果 CPU没有电压   晶振是不是也不会起振。  我是说那个时钟芯片。。。。

网友(点评):
你去看看主板的上电时序吧。这个对你应该有帮助

网友:
时钟芯片的开启应该是VTT PG,在VCOER产生之前就有的,VRM各条件都满足以后产生CPU供电的同时,会发个PG给南桥,南桥在转给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  pg信号 从南桥 接一个O欧姆电阻 直接进到 RT9245 的PGOOD 里去的

按你说的  是不是得先修 时钟芯片哪里部分???

网友(点评):
先修供电时钟,都正常有些是VTT给的PG,南桥给的,电源芯片给的……

网友:
查一下南桥供电和时钟正常以后,有没有得到pwrok和vrmpwrgd。

网友:
楼主理解错误,VCOER PG是VCOER  有以后才会输出,没有VCOER当然没有PG了。不是南桥供出PG的,大多是由他的PWM供出,或者有门电路来判定。
你得先修出VCOER来。

网友:
RT9245A损坏的话,会直接将PG信号拉低的,你确定这个芯片是好的吗,我修过好几块主板都是它有问题

网友:
肯定是要先修好供电才有时钟,再有复位。

VCORE都没有,啥都会没有。

网友:
直接换RT9245不行就加焊CP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