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个三星17正显示器~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1-01-21):
     开机一闪就灭~拆机目测无明显损坏,加电观察一闪的时候背光发红~更换灯管两根,本屏上下个一组两根灯管。共四根,高压电源一体板。换上故障依旧.加电测试12V,5V,on/f都正常。不明白为啥灯管灭了呢?拔掉屏线灯管常亮~白屏正常。接上屏线灯管还是闪下就灭。费解啊。为啥开关信号过来了,12V也正常灯管会不亮呢?如果高压有问题不插屏线灯管为啥能长亮~插上就灭呢?灯管灭时按键板工作指示灯显示工作状态。

嘿嘿~好多人关注呀~~受宠若惊~嗯~刚倒出功夫上来,看完大家说的回复下.
点灯管时候和屏灭的时候测试过5V正常,没有被拉低或不稳定,应该能排除5V负载差的问题。
我的2个点屏用的2621都烧坏啦。这节骨眼没有通用驱动板实验了,唉~真郁闷。不过我合计on/off信号都出来了,为啥灭了呢
灭的时候on/off电压也有啊。现在也怀疑是驱动板的毛病了~
屏点亮的时候不显示logo直接出图像。1-2秒以后灭~屏电路会有问题吗?没修过屏电路不明白呀~望高手指点~嘿嘿
先谢谢大家了

解决了~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答案在32楼

网友:
灯管能常亮说明高压灯管都已经正常,下一步改个通用驱动板换个屏线试一下,如果故障依旧,就可以确定是屏后面背板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是驱动板的问题 和我今天修的一个清华紫光的一样 鸡巴郁闷最后搞定了 竟然小激动把屏线插反了结果又把屏烧了 郁闷不修了扔那边

网友:
灯管没装好,或者是端部有漏电现象,这种问题换灯管后时不时会出现,这时单独的高压板可以用。建议重新装灯管。最好4根一起换。

网友:
估计是5V电源带不起负载吧

网友:
不要忘记最简单的按键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咱们搞维修的一定要细心,呵呵!屏线插反,先检查屏接口的保险电阻,如果保险正常,主芯片损坏的机率大

网友:
  换灯管确实难啊~~

网友:
估计是电源5V带负载能力低或者屏逻辑板有短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你够倒霉的~你修的那机器灭的时候有on/off信号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漏电的话拔掉屏线灯管也应该有问题吧~
我这个拔掉屏线灯管挺亮的~没啥毛病~

网友:
回复 网友C:

拔掉按键测试,故障依旧.....不知能排除按键问题么
甚是郁闷啊~这按键是4根小细线带个软板~
触摸的~不好换啊~

网友:
还是没弄清楚~郁闷啊

网友:
去下保护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板子的芯片用了一个小板翻过来用插针焊接在高压电源一体板上面
搞不下来。。。。

网友:
或许某根灯管已损坏,或者反馈电路出现问题,保护性关断。

网友:
   逻辑板上有短路了~~~~

网友:
仔细观察灭后用光照有图像,应该确定接屏以后保护了
驱动板应该没问题。这芯片fan7310 g27咋去保护啊?5V负载大了咋保护到高压上了。。。

网友:
驱动板问题!!我也是菜鸟耶!

网友:
回复 网友E:

插屏线灭了以后屏幕上有字的~驱动板应该正常吧~
电源指示灯也常亮~开关功能正常~应该就是高压保护的问题~
明天改个通用高压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哇!谢谢知道 又涨经验了!

网友:
这屏的开机电压有点低.不到2.5
~哎~也不知道能行不~不行还得改~
这费劲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现在啥也没有了 订了几个屏芯片过几天到

网友:
回复 网友G:

保险电阻是好的 芯片订了 奶奶的郁闷啊第一次犯这个低级的错误 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还好7515的片子不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破财免灾啦~想开点~

网友:
灯管打火吧

网友:
回复 网友H:

灯管打火的话拔掉屏线为啥能长亮呢,有这样的情况吗?望指点。

网友:
楼主还是换个通用驱动板把,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情况是不是先把屏线什么都插好,他会显示一闪即灭,等过一会把屏线拔掉,在白屏状态下还能看到刚才一闪即灭时的有些图像,然后慢慢消失,

网友:
光管打火的可能性比较大  接屏后通回路保护

网友:
这种情况只有两种问题,1 电源板负载有问题 2  屏有短路。

网友:
问题已解决~呵呵
不是灯管打火.我换了下面的灯管,看上面的没有发红现象就没换.今天把高压部分去掉换通用的,开始好使后来又不好使了。最终确定灯管规格不统一,电路不平衡。引起保护。就是还不明白为啥一接屏供电就保护了呢?5V能保护到高压上么?更换剩下的两根灯管问题解决了。。。。真是闹心啊~换了这多东西~还是搞得不是很清楚。好歹总算交工了~呵呵

网友:
你拔掉屏线能正常这个我见过,重新仔细安装灯管应该正常(灯管上的塑料小套也要安装)。拔掉屏线就是灯管不对地放电了,所以可以正常亮,这种情况你换独立的高压板就没问题了。

网友:
试过独立的高压板,没好使~不过没有独立外接供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