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显卡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2011-01-21):
有一块7300显卡开机显示第一屏时整 个屏上都由很多的00组成,在显示主板的LOG图时看似正常,LOG显示完后进入下一屏后整个屏都是三角形的图。我只用手机拍了第三的一个屏的现象(中间是窗子反光,不是故障)。请大家看看是哪儿有问题。谢谢!

网友:
一般是显存问题吧

网友:
加焊一下GPU啊,

网友:
MATS测试一下看,看了测试结果就好判断了

网友:
哦  那就只能一个一个排除了,有几颗显存? 下一两颗在试试

网友:
核心虚焊了

网友:
显卡除了不能正常显示外,能不能听见进系统时的声音

网友:
回焊一下就OK了。。。应该是合心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dos 下运行MATS7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