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 ME330 打印机 不进纸.在线求助

楼主(2011-01-21):
我有一台爱普生ME330打印机.之前由于我一直用原装墨盒.觉得贵了点.我就去买了个连供.装了连供后.打印机就不进纸.哪位高手告诉我这是什么问题啊~ 急...
求助

网友:
请联系你的供应商。

网友:
打售后电话吧

网友:
不进纸 你接电脑看提示什么咯 多半是纸传感器的问题哦

网友:
进纸传感器损坏,进纸电机,

网友:
仔细点。。报什么错。。是报墨盒错还是什么错。。。在打印机驱动 去看状态表。来维修。。。

网友:
在进纸后面的进纸器有问题,或者是传感器.戳纸轮!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