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M97。电源带不起负载。原因 OP2269BP有问题

楼主(2011-01-21):
今天客户拿来8台M97 一看都是电源板子烧了。电源IC坏了。还有别的一些原件。把所有的坏件都换完了,加i电一试灯一闪一闪的还是不行。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就直接换板子了。今天坏的比较多还是想修出来。就把电源初级的所有件都换了包括变压器都换了还是不行。最终还是怀疑是IC坏了。就连换了几个全新的还是老样子。 正好手里有个全新的板子。就将0B2269BP取下换到维修的板子上 故障排除了。 把买来的全新的IC换到新板子上还是带不起负载。 这说明什么问题。买来的IC有问题吗?  没办法只有改成SG4861才将板子全部修好。 就是因为这个IC一个上午就证明了这一个问题。

网友:
新买的IC也不一定时好的,我经常碰到。

网友:
现在东西太假了,IC上的字指甲刮几下就掉漆了

网友:
我买到过的OB2269 基本上都是坏的,市场上假货太多

网友:
市面上的OP2269全是打磨的 更换后要将将4脚100K电阻改成22K 就好了

网友:
4#是什么功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山东泰安的吗?我是新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