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桌面的快捷方式都变成默认的了

楼主(2011-01-21):
为什么我的桌面的快捷方式都变成默认的了  但是还是可以打开的  这是为什么呢? 我用360急救箱也不行  有哪位大哥帮帮忙啊。 小弟这是win7 32位的系统。    右击属性-更改图标也不行啊。

网友(点评):
重新定义路径的ICO

网友:
属性-快捷方式-更改图标应该可以改回去,不过多了比较麻烦,不知道你怎么弄的呢

网友:
你的系统优化出错了,用优化大师可以解决的,360没有这项功能

网友:
我都不用  优化大师……

网友:
系统出错了

网友:
查木马和毒试下啊,
不行重装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