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突然之间连不上网了

楼主(2011-01-21):
为什么我的电脑突然之间连不上网了,是不是网卡驱动的问题,现在我不想从做系统,有能有更好的办法帮帮我,在线等侯

网友:
不能上网的原因可多了,IE 里面的诊断连接问题,一般可以解决,不行就删除缓存,还不行,就看看驱动上面有没有黄色的感叹号先

网友:
换独立网卡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