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同病 申请版主 转正

楼主(2011-01-21):
  本人接触到HP NC6400好多台了。总结一下维修到过的问题。

故障:HP NC6400无法充电
原因:充电IC坏        此IC是:BQ24703

故障:HP NC6400很卡CPU用到100%
  原因:1、些机器要用原装充电器。
           2、主板就是充电IC 外围的一个三极管 PQ58 换了

网友:
楼主的文章是火星文写成的吗?呵呵。。。

不过还是看明白啦!
我今天也碰到一个DELL的机子,用外接适配器时变卡,单独用电池时正常。
后来换充电管理芯片好了,可惜当时没仔细测量各个参数,现在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
楼主是在哪儿复制的吧,不是原创哟

网友:
火星文。。。但是发表出来分享还是要赞一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