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高分屏换错了低分屏结果主板掉电了!

楼主(2011-01-21):
今天客户拿了台T43屏坏的。没注意就拿了个普通屏装了上去。结果主板加电就会掉到0A。装回以前那块屏也一样,屏不接上排线,只接高压条就不掉电,灯管亮度正常。主板屏借口几个保险都量了没断。求助大哥们主板哪保护了!顾客在催明天要拿!真是郁闷至极了!
还是F3挂了。它没完全开路。

网友:
是不是显卡挂了

网友:
显卡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显卡没挂。是主板保护了。不知道是哪个保险?F3好像没坏。

网友:
查屏线呀.顺着查.

网友:
屏接口保险问题

网友:
单6的屏供电和双6屏供电时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