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15a03主板 保存CMOS档25

楼主(2011-01-21):
大家好,遇到一板富士康915a03-p 主板 保存CMOS档25 清CMOS后可以亮机过25!
刷过BIOS 也换过BIOS芯片刷!还是一样!
目测明显损坏件,电池也有电压 CMOS跳线有电压 查CMOS电路
请遇到过的指点下!
新板还没换件!有可能是32.76和IO的问题吗

网友(点评):
晶振你可以量下引脚的电压或波形,本人感觉是IO问题。特别是那些新的IO就是那些超级IO芯片。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当时是ASUS的板,放电后能亮机,COMS一保存就不亮了,等待高手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很常见,我也不会修理。

网友:
加焊南桥有可能会好。

网友:
换过32.768和电容了。也加焊南桥了 还是不行。先放一边了
就差IO8718F-A和时钟芯片没换了~~~

网友:
理解。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把网卡拆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