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S

楼主(2011-01-21):
今天接了一个A8S本 有很小的待机电流  不能开机  拆开之后有3、5V电压 但是开关只有0.14V的电压 之后跑开关线路 发现到 ite8511te这个芯片的第二脚了 与它相连的电阻 靠近芯片的那一段只有 0.14V电压 另一段是3.3V电压 感觉是这个的问题  换个之后还是这样 不知道是为什么 那位高手帮帮忙
另为 用表笔直接短接这个芯片的第二脚可以直接开机  用多媒体按键也可以开机

网友:
如果真如你所说,IT8511第2脚也是0.14V,我认为将它接地不可能完成开机。

网友:
检查阻值10K CON5600和 SW5605

网友:
表笔一碰 的确是开机的 那个10 k的电阻的两端的电压都是保证是 0.14 和3.3   我是测它电压的时候 发现碰他可以开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表笔一碰 的确是开机的 那个10 k的电阻的两端的电压都是保证是 0.14 和3.3   我是测它电压的时候 发现碰他可以开机的
再帮忙看看 回事那里的问题 我想换个 ite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啦10K电阻可以短接吗 搞笑哦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后级有短路

网友:
你看一下 休眠开关

网友:
今天换个ITE 开关的电压正常了 但是还是不能开机  但是能保证开关是好的 按动开关的过程有电压拉低的过程  不知道IT8511te 可以用8510代换吗

网友:
期待高手回复中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与PWR_SW相连的电容为什么不换一下,也许是他们性能不良了。

网友:
应该是休眠开关的问题,拆了

网友:
应该是被拉低的。对照图纸查一下电路吧。量一下开关键的对地阻值,或者把滤波电容先去掉试试,如果可以找相同的电容换上吧。

网友:
查一下,3PIN的点压值是多少?

网友:
如果3PIN为高电平,就是后继的电路有问题,如果是低电平,那么就要看看FA20的电压了,可以直接飞线到3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