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st380013as硬盘电路板掉件 求解

楼主(2011-01-21):
淘得两块相同的希捷串口80G硬盘 ,但其中一块硬盘通电后 电机不转
经过对比发现电路板上有两个元件碰掉了 估计就是这两个东西导致电机不转的
我是新手 不大懂这个 求解

原来不只两个 是多个

网友:
图上我只看到你画一处掉了个小电容,不过这不会造成硬盘不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原来不只那两个元件
还有其他的也掉了

网友:
       图中的那个SH6950的集成电路是电机驱动电路,它的周边掉了那么多电阻、电容啊。
那个LX8816-04的集成电路是供电电路,掉了电阻、电容会使供电不正常。两者都能引起硬盘不工作!
       好在有一样的比对,请个修电器的量一下参数,找一样的加上再看看!

网友:
可以参考那个好的板子把掉的补上,不过一般掉一些电容不会引起不转的。

网友:
谢谢 已经找到替代板
还是换板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