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七彩虹9500GT和8500GT的问题

楼主(2011-01-21):
   这两天收到客户的一片七彩虹9500GT和8500GT显卡,一片红板,一片绿板。故障现象都是普通显示都可以,一跑3D和看下视频就死机了,带有花屏现象,各位高手,给我点维修思路吧,是显存的问题吗,是显存需要换还是需要加焊?(之前这两片卡都是在我这里维修过的,维修之前的故障也都是一样,一个开机花屏,一个进桌面就花屏)

网友:
之前的花屏,都是直接加焊GPU就ok了,现在加焊不管用了啊

网友:
昨天修好一个 显卡   在dos下 显示正常   进系统花瓶
加焊OK

网友:
  哦,那恭喜你咯,但是我 的这2片不ok呢.....

网友:
之前加焊能好 现在不行,可能是氧化严重,建议重做G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的花屏是开机就花,现在的花屏是玩游戏才花,呵呵,
原来这与显存无关,

网友:
有没有可以测试显存的工具软件

网友:
以前都是加焊好的。。那就是空焊或者氧化。。现在加焊不行就重新值球看看。。
不过七彩虹的PCB不知道能不能禁得起过多的加热

网友:
查下供电,没问题的话降频试试

网友:
明显要重植。

网友:
锡球不行了

网友:
你把所有的显存全加焊一遍试试,也许能好

网友:
显存加焊一下试一试

网友:
换显存呀,用MATS测试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