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ost出现8027代码处理一例

楼主(2011-01-21):
自己的工作用机做小小的升级,显卡更换为GeForce 240GT,同时用WD 1T的硬盘更换希捷 320G。但是在升级的过程中,使用的Ghost程序出现了8027这个不常见的错误代码,经过努力,终于处理成功了。

首先要处理的当然是希捷 320G硬盘上的数据了。挂上WD 1T的硬盘,用分区魔法师分区,然后用Ghost将希捷盘,对应的分区一个个的做成镜像文件放到WD 1T的后面几个分区上。这样备份完成后,再用Ghost将各个分区的镜像文件恢复到WD 1T对应的盘上,这样数据处理已经完成了。

后面是将新显卡插上去,开机进入XP系统,能够检测到新硬件,安装显卡驱动程序,重启。但是在重启的过程中,发现滚动条永不休止的滚动下去,硬盘指示灯也是常亮,没有闪动,估计出问题了。用安全模式进入,卸载新显卡的驱动程序,卸完后重启,现在出现滚动条后蓝屏;再用安全模式进入,也是蓝屏,玩完,看来系统崩溃了。

没事啊,我还有Ghost的备份文件。但是此时运行Ghost程序,一进入就出现“An internal inconsistency has been detected........”错误代码为8027,试过多次均是如此。上网查,也有人碰到8027的,但是没有一个给出准确答案,没戏了。

想想麻烦一点吧,WD 1T盘重新分区吧,但是用分区魔法师进去,提示该盘的分区信息错误。前面作数据备份时分区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现在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仔细想想,有可能是这样的。安装新显卡时,没有将老显卡的驱动程序卸载掉,造成某些冲突,进不了系统,系统也崩溃了。如果重新恢复系统后,应先将老显卡的驱动给卸载掉,然后再安装新显卡的驱动。但是现在进不了Ghost程序,一时还原不了系统啊。
应该说,象Ghost这类软件,硬件的变化不会对其有影响的啊。更换硬盘不会影响,这个自己坚信。刚的操作中,还有一个是将创新独立声卡调换了个PCI插槽。因为新显卡块头比较大,安装下去就贴着独立声卡,对显卡的散热不利,于是将独立声卡移远一些了。难道是声卡引起的?

将独立声卡移除,然后尝试进入Ghost,不再出现8027代码了,成功将C盘恢复。然后就是卸老显卡的驱动,安装新显卡程序,之后一切正常。

虽然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为什么独立声卡移了位,造成Ghost出错,分区魔法师也出错?不解了。从晚上8点开始折腾,一直到凌晨1点半,解决了能够睡觉了。

网友:
直接硬盘对拷就行了,干嘛还要做镜像再恢复,麻烦多。

如果像我上次的一个160G硬盘里面满满的东西,让你做镜像。会郁闷死。

网友:
声卡换槽的问题好匪夷所思。

网友:
主要是不是同品牌同型号,最最最主要不是同容量的硬盘对拷,我根本不会去做的

网友:
这种情况没有碰到过,收藏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事瞎折腾个啥,我上次的160G的硬盘希捷的对拷到西数500G的硬盘中,睡觉之前放在那里拷。

半夜起来查看还在拷,直到凌晨数据才拷完。

要照你这方法先镜像再恢复,我愿赖哭了。

网友:
320G的数据能有多少,直接把一T得多分两个区,分区到分区拷,不用那么久

网友:
我这样子做镜像再恢复,差不多半个小时就搞定了啊。
主要是后面硬件方面出问题,才折腾这么久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没有碰到过,  不过现在有楼主的分享就不怕了。。。。

网友:
不同容量的也可以对拷,,

网友:
不同容量的对拷,怕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