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座如何植球

楼主(2011-01-21):
淘宝上一个775座要8块,买回来还不一定能上好,有不少废板上的座子是好的,不知道能不能拆下来 植球,座子怎么植球啊,请大家讨论下

网友:
不要像这回事咯,775的植株,成功几率......0%,很麻烦,

我们这的师傅都不植775,

网友:
买一个是8块啊,你认为贵了,那你的意思给别人做个775座收多少呢?

网友:
奸商啊。8元的座子还闲贵。无语了。我们这里换个座子要70

网友:
我也不是说价格贵,主要是看看废料直接卖垃圾可惜

网友:
我也想过用料板上的座,一直没有好方法去植株,用吸锡线一拖塑料全化了。还是买新的吧。

网友:
搞不成搞不成。。我也试过了。。就算你把座子上的锡搞干净了。。新球一吹全流到里面去了。。

网友:
关注中,有没有高手做成功

网友:
我看到淘宝上有卖cpu座钢网的,看他介绍是用锡膏,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775不能植的,别浪费时间

网友:
请问775的座子重做和加焊做成功的机会是多少,%?

网友:
曾经加悍帮塑料烤化了

网友:
我试过,根本无法下手,最好买一个,又不是太贵,不行就挂了吧

网友:
775针插的还行,BGA的,很难噢,还是买一个来得划算省时吧。

网友:
就是换座子收80 但成功率不高

网友:
这个也有事过好多次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网友:
确实不能做.除非你买个专业设备

网友:
目前没有发现有这种高人出现。

网友:
还是买新的植好球的省事,把省下来的时间植南北桥不更好

网友:
在淘宝看到的,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

CPU脚座775
CPU脚座AM2
CPU脚座AM3
CPU脚座1156
CPU脚座1366
专用刮锡膏钢网,一套5张

不是用锡球 是用锡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