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A开机只看到有灯光亮 求救!

楼主(2011-01-21):
笔记本开机只有亮光 没画面

以下是笔记本外接显示器图片

请问是什么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
加焊显卡 就OK

网友:
显卡有问题,加焊

网友:
从图上看好像没有图像,检查屏供电了没有?

网友:
昨天修一台神州的机器。。故障是白屏。。。就是给平供电的场管问题。。取下来测量是好的。。黑表笔接g。。s级d级也能导通。。就是在电路板上不干活。。直接换了ok。。。

网友:
百分之99显卡,修了很多都是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差不多是显卡的问题,加焊一下

网友:
你看外接都花屏了,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内屏有背光。外接花屏肯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还用说么  加焊显卡 !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或换改良。。

网友:
内屏有背光,外屏花,显卡问题,呵呵,可是收获不小啊

网友:
哈哈  LZ如果能加焊显卡(包括设备技术等),他就不发这个求助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