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61S Micro AM2 SE 6.x开机有时不跑码

楼主(2011-01-21):
映泰NF61S Micro开机有时不跑码,有时候刚才跑过C1就自动断电,有时候跑码后一路进PE系统又很正常,测试CPU和北桥电压又正常,没有发现短路或过热,刷过最新的BIOS无效,将CPU和内存上到其他的主板上一切正常,问题可能还是出在主板上,请教师傅给个思路?
cpu

网友:
你为什么不加焊北桥试一下呢,这个应该是6100的北桥吧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不妨加焊试一下。

网友:
AMD的主板通病是 桥虚焊啊

网友:
这种主板是单桥的话的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加焊一下桥差不多就OK了,楼主不防试试.

网友:
现在做主板的桥和做显卡的GPU有没有太大的差异

网友:
之前也焊过这种单芯片的桥,结果没有多久用户又返回来了,这块板子也是焊了后试了很久,没有问题,现象还给用户,不知道能用多久了。有钱还是买台BGA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