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鼠标引脚定义疑问

楼主(2011-01-21):
要修一只清华紫光的PS/2鼠标。有人会觉得现在鼠标很便宜,要修它干什么。我是没什么技术,但是时间有的是。闲着也是闲着嘛,动动手也好,不会生冻疮

这只鼠标故障是插上主板,主机加电后,底部的发光二极管都不发光。通常鼠标不发光的,大多是供电线断线。拆开鼠标,测量线的焊点到PS/2插头里针,线缆里的线是耳麦里用的那种,铜丝外包绝缘漆,红、黄、绿、蓝四色。测出来通的是红和蓝,分别是两头的线,中间的黄和绿不通。红和蓝分区对应的是PS/2插头的3和5的位置(自己从左到右的编的)。

从鼠标外将线缆剪断,去掉外皮,刮去黄线外的绝缘漆测试PS/2插头里的位置,结果找不到。怪了,难道断在前面?离插头近一点的位置将线剪掉,结果还是找不到。同样,绿线也是找不到。难道是插头根部焊点的位置断掉了?也有这个可能性,因为这种线太细了,容易断。这可惨了,不知道这2根线对应的针脚,怎么换线?

郁闷了许久,看到中间那个光电感应芯片,先查下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吧,说不定有什么帮助。有了,第6脚是供电脚,对应的是蓝线的焊点,7、8脚是时钟和数据。对应的是红、黄脚。根据小电解电容的正负极来定,绿线应是地线。虽然各个线的功能基本上已经清楚了,但是绿线对应的PS/2针脚还不清楚啊。

在发呆时好象突然明白了什么,去拆了别的鼠标,根据电解电容的极性,查出PS/2针脚是2脚。这样子蓝色供电,绿色地线这两针已经清楚了。糊涂时还在郁闷,这时钟和数据两脚还不清楚。看了半天发现,红线不是早已经测出来是3号针嘛,那剩下的黄线,就是1号针了。。(现在天气冷,脑子都不灵光了)

找出一根PS/2鼠标线,快速换好线后上机测试,OK,鼠标正常了。

标题所说的疑问是,从网上查来的资料:1针为数据,2针为空,3针为地,4针为供电,5针为时钟,6针为空。以2针为例,与实际测量出来都是不符的。
实际测量出来是1针为时钟,2针为地,3针为数据,5针为供电,其它2脚为空。

下面是从网上查来的资料图,让我郁闷

网友:
不可能的事。没有这种定义。1针为数据,2针为空,3针为地,4针为供电,5针为时钟,6空脚。是正确的。

网友:
基本上是坏一个换一个。

网友:
要注意方向,资料多为母座的定义,你拿鼠标公头这边来看就反过来

网友:
你网上查得的资料定义完全正确,是母头的。

网友:
问题是,下图的顺序定义与实际能符合,对得上的。
但是针脚功能定义还是不对啊,如果说,2脚为空,图1怎么也是错误的。这是我实际测量出来的结果。

网友:
应该不可能吧....

网上查得的资料定义完全正确,是母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