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烙铁头上锡、保养、复活工具

楼主(2011-01-21):
以前一直困惑自己的936烙铁不好用经常烧死,不上锡,拖个IO都很吃力,自从有了它,一切都解决了,我现在把烙铁的清洁海绵都仍了,经常有人抱怨托焊到最后不好处理,我也深有同感,总感觉烙铁不上锡,怎么也处理不好,于是就在海绵上把头子擦得很干净,然后上松香去吸,开始有点儿效果,但是很快就发现刀头发黑烧死,不在上锡,自从有了它我终于明白,其实就是烙铁的活性不好,吸锡能力不好,我现在把烙铁的清洁海绵都仍了,
使用方法:刀头沾一些松香在上面研磨几下就好
下面上图一看大家就明白了,最简单就是最实用的

现在它已经成了我焊接的必备工具,下班时,在上面来几下,然后关闭电源,刀头会得到很好的保养,烧死了,只需要轻轻的在上面玩一会儿,就会起死回生,
一句话:谁用谁知道!!!

网友(点评):
没错,越用松香,烙铁头就越快烧死,烧死后轻刮外层氧化的脏东西,然后用有锡的磨就好了。有锡光亮才吸锡

网友:
偏方,试试。

网友:
跟楼主一起分享下经验,俺的做法是用完随手调低温度到200度左右,然后在清洁海绵上的残锡戳几下,要使用的时候把温度调到300,几秒温度就上来了,就用这个方法一个头用了半年多,还是好的,唯一的问题就是,烙铁保护层脱落,上锡的时候,锡一直会跑到半个烙铁头那么多。。。真是悲剧,看来烙铁头除了保养刀锋位置,还需要保养落铁头的颈部的保护层,

网友:
自己顶一下,顺便说说方法,就是找一块坏的电源板,把锡比较多的地方下面的元件拆掉,露出一片平整的地方,作为烙铁上锡保养得地方,

网友:
我也这么做,很久了

网友:
没试过,我一直用的是马蹄型的头,

网友:
楼主这个确实属于偏方,除了电源板,大面积覆铜的板子不好找,如果能找到一片紫铜片也许会更好,楼怕烙铁头烧死,用刀片法最好,保证跟新买来的差不多。

网友:
看看我用了快三年的烙铁头,保养得跟新的一样。

网友:
真的不错啊,你什么牌子的焊台啊

网友(点评):
焊台应该是最便宜的一款,思拓的,才六十多块钱,以前老抱怨升温不行,后来经过研究是校温键没调到最大,现在用起来还行,估计对方多层板的无铅有点勉强而已,买经济型的还是QK或安泰信的好,起码线是防烫的,呵呵。

网友A:
想烙铁头能用长久些,选择好用的锡丝也很重要,劣质的锡丝很伤烙铁头,推荐一个好用的锡丝牌子:明仕达

网友:
我用的是尖头的,早就想换一个刀头,只是没买到啊

网友:
学习了。
jimmydong  没错,越用松香,烙铁头就越快烧死
说的真对,我的尖头很快烧死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烙铁头能用长久些,选择好用的锡丝也很重要,劣质的锡丝很伤烙铁头,推荐一个好用的锡丝牌子:明仕达

明仕达是潮汕人的焊锡哦,我用固臻的,也是揭阳的,以前还以为是河南产的,找了半天原来是邻市生产的,哈哈。

网友:
不用烙铁的时候,加一层焊锡在上面。就可以保养!!可以防止老化。这样最好了。如果光烧的话,几下就坏了。

网友:
我找了一块笔记本板子,不沾锡就在上面蹭蹭。

网友:
偏方,

好方子。

网友:
真是偏方啊,试试

网友:
学习了,烧死了几个铬铁头了,试下楼主的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