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好爱死机啊

楼主(2011-01-21):
电脑不玩游戏还好,一玩网游就卡住鼠标不动了,没办法只好重启..出现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啊??
电脑

网友:
不知道配置,估计神仙也挠脑袋犯愁,哈哈

网友:
你电脑什么的配置都不说,谁能说明什么问题,说不定你现在用的是以前的PIII上64M内存

网友:
这个原因太多了,鼠标卡住那死机没有?也就是硬件有没问题,如果是软件问题,你试玩其它游戏看会不会,如果只有这个游戏会那就是设置的问题,关系驱动相关等等

网友:
看看散热情况好不好?

网友:
先查一下,显卡,CPU,内存看看!

网友:
这个原因很多!
系统 病毒 软件都能引起,还有散热 内存条不稳定和其他硬件问题。。。。

网友:
不知道他的 配置怎样?内存多大?散热怎样?楼主要说的详细一点啊!

网友:
把你的配置发下看看 是不是你的配置不够用·

网友:
系统,散热,内存,显卡,硬盘,主板。。。。。。。。

网友:
打开机箱盖,看里面的灰多不多,

网友:
兼容性不能忽略了!游戏与网卡驱动程序,建议先更新网卡的驱动程序!

网友:
这问题可多了,硬件的软件的都有能的

网友:
显卡,内存,CPU散热等

网友:
这个问题太尖端了,不好回答

网友:
显卡 内存 CPU等配置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
看你问问题的方式,估计4楼5楼所说的加一块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个新系统

网友:
鼠标玩游戏就卡住,我觉得是鼠标问题多些,呵呵!换鼠标

网友:
网卡或网口的问题

网友:
来自: 上海 来自 上海
可能有病毒,
动态链接库(DLL)文件丢失
硬盘的剩余空间是不是少了
启动的程序是不是多了
硬件的资源有没有冲突
cpu散热是不是好呢
有时候电压不稳也会造成
建议先用杀毒软件杀一下,再重启一下看看
在看看硬盘的剩余空间是不是太少了,可以删掉不用的文件或进行碎片整理
看看你死机是不是有规律,如果电脑总是再运行游戏的时候死机的话
建议打开机箱看看cpu的散热好不好呀。
再有,你的硬件的配置不好的话也不行的
最后在设备管理器里看看硬件有没有冲突,是不是有黄色的叹号
有的话给删掉看看。
好了,就这么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