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0GT显卡花屏

楼主(2011-01-21):
我有块9800GT显卡,只要不玩3D游戏就没事,一玩3D游戏就花屏。我加焊了芯片,但是还是那样。无奈了,求助高手指点。

网友:
有两种可能性 1是显卡主芯片坏了 2 就是显存有问题
建议先加焊显存试试

网友:
玩游戏就花屏,如果是有规则的花屏大部分都是显存出现问题的多一些,反之就是显卡,花屏现象坏的最多的当然还是显卡芯片本身

网友:
这种现象 一般 都是显存或者是主芯片

网友(2013-09-05):
我也有张GT220的显卡也是一样的。。。求解。。

网友:
我也有一张 GT210的显卡  大花  什么也看不到  加焊过GPU和显存 还是老样子  是TC512 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
显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上BGA    加焊 GPU

网友:
我这里有好几块差不多现象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花屏的显卡,加焊主芯片和显存后问题了哦~~~

网友:
我的9800花屏了,用MATS测的代码我也看不懂。应该是显存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