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为什么做了系统启动不起来

楼主(2011-01-21):
我有一块845主板,我把硬盘放到奔3电脑上面做系统,然后再放回845主板上面,系统就启动起来了。但是,我把硬盘放到845主板上面同样的系统碟,做完系统,系统就启动不起来。着是为什么呢??在奔3电脑上面就好好的,在845主板上面就不行,我把南桥和北桥都加焊了,还是没用。求高手指点

网友:
换内存看看撒

网友:
看上去有点晕了。可我能大概知道你的意思  如果没理解错的话您换个光驱试试 要不就是排线你检查一下吧 并不一定是板的问题

网友:
同样的排线同样的光驱同样的系统碟,做完系统在奔3上面就OK,换到845主板上面就不行。内存我全部换了,就是不好。非常郁闷,求高手指点

网友:
确定在845主板上做系统是完整的完成了的?这种情况好像不可能。

网友:
你的意思 是主板没有将控制权交给硬盘这样子吧,系统启不起来你那个硬盘有没有开始引导系统嘛,说细一点大家好给你分析啊??

网友:
汗 在那块845主板上面做系统都好好的 释放硬件的时候也好好的 但是等他释放完了以后 在重启的时候就黑屏了 进不去了 郁闷呢

网友:
那么为什么 硬盘放在奔3上面做完系统以后放到 845主板上面就能正常运行呢??在845主板上面做系统 就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
可能是你在845机器上装的系统引导方面的问题吧,我总觉得是硬盘不能自举,无法找到可引导分区,你这样看下,用分区软件,FDISK看下有么有设置活动分区,如果没有你就设置下,如果有,你在DOS下输入FDISK/MBR修复下分区的MBR,我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因为GHOST系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你说在P3的机器上装好系统来845板上可以启动,那说明你的主板和硬盘还有内存什么都是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也就启动不了了,呵呵,希望能帮到你,你自己看看,呵呵

网友:
是wd80g硬盘吗  硬盘有有问题 你换个硬盘试下 我原来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注意了,845主板不能换太大内存,我这里就有一块845主板,用1G内存就是不行,装512的一切正常,我那个1G内存在其它机子正常使用,但是这块845主板同时装2条512内存却正常,

网友:
谢谢9楼的建议,我去试试看看是怎么会是。我的那个845主板上面是512内存,硬盘是40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