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使用一个小时左右缺色,求教

楼主(2011-01-21):
一片迪兰恒进X1650显卡,花屏加焊GPU后可以正常使用,用测试软件测试通过。
可是玩3D游戏一个半小时后出现缺色现象,且屏幕变暗。
求师傅给个思路。
显卡

网友:
gpu 虚焊 或者是温度太高

网友:
应该是显卡芯片不行了,加焊应该不会彻底解决

网友:
重做显卡,然后把散热搞好一点

网友:
加焊没加好 重植球吧

网友:
重做下GPU看看,三基色电路里面的元件 检测一下有没有不良的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人,重做我搞不定,只能再加焊试试了

网友:
LZ好了讲一下。我们小茶也要学习呢?

网友:
上次我也修到一块这样的显卡,不过是7600GT的,也是暗,当时焊了GPU,好了,
半个月后,客户又拿过来了,同样的问题 ,换了GPU,好了,现在客户用了快半年了,前两天客户来 我店里,我随便问了一下,他说用的还好,没有出过问题 了

网友:
x1650gt 一般发热量挺大,核心容易损坏

网友:
还是重做好点,可以彻底解决问题,还有重做的时候一定要用无铅的锡球

网友:
我想买基地的cf150,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也不是特有钱。

网友:
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BGA设备的,遇到GPU虚焊问题一般的处理方法就是在GPU上加助焊剂,用热风筒加热芯片,有时候会好,可是用不了多久,故障还是会有出现了,也有可能一直好了。但肯定没有重做BGA好,这需要专业设备。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

网友:
显卡动不动就是GPU,要不就是显存。大脑和心脏坏好麻烦

网友:
换新的显卡吧要不用不住

网友:
加焊好了的话就没问题啦,再不行,就重置球,再不行就换芯片或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