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机不亮

楼主(2011-01-21):
我有一个杂牌电源,开机CUP风扇转几秒就停了。在开没反应了,等20秒后,在开还是那样,我怀疑是电容坏了,把几个都换了。但是还是没有反应。无奈,求高手指点。怎么用万用表测试电源是什么元件坏了,维修电源的思路,还有我的这个电源是个什么毛病。

网友:
楼主,你这个要先确认是不是主板有问题。主板有问题也是风扇转一下就停

网友:
正在思考中……

网友:
电源保护了,要确定是主板短路还是电源内部有短路

网友:
郁闷  看来是我没说清楚 ,我可以确认是电源坏了,我的那个主板是好的,换个新电源那个主板就正常工作。可以确定是电源有问题,但是电源的问题在哪里我还不知道,所以求高手指点

网友:
是供电不足导致的把

网友:
像是带负载能力下降,你换的是输出的电容还是输入的大电容?你应该单独试一下电源能不能工作。

网友:
电源有什么好修的 坏了直接换

网友:
我是学习修电源的,是学技术的。谁都知道坏了个电源直接换好的就行了。

网友:
直接换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