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液晶显示器电源坏无法修好?怎么办?

楼主(2011-01-21):
很多朋友修液晶显示器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电源板坏了,换了很多元件都修不好, 特别遇到一些品牌机, 想换原装板不好找,下面介绍自己的改装方法,供大家参考 :    有一台飞利浦150B5不通电, 拆开发现电源开关管.电源IC FAN7601击穿; 400V/68UF电容无容量, 测量其它元件无损坏,更换上述元件后12V ,3.3V正常,但有吱吱声,按上原来的驱动板,电压一下拉低,而电压跳动12V在7-11V跳变, 3.3V只有1V跳变,吱吱响, 测量后面没短路, 外接12V ,3.3V接到电源板次级输出处,居然显示正常,说明原驱动板和高压级都是好的, 故障还在电源部分,再细心测量电源所有电容、电阻. 二极管均正常,代换过光耦、47UF/25V电容,102/1000KV瓷片电容等很多元件故障不变,一时陷入困境,在淘宝网搜了一下,有两种电源板,我的电源电源插头在右边,这种电源板很少,问了两三家,没有货,怎么办?手上有12V-5V-3.3V电压转换板,找个12V电源适配器,把外壳打开, 把12V接到转换板,引出12V ,3.3V接到原电源次级整流二极管负极,显示正常, 但是转换板上1084 3.3V稳压IC很热, 承受不了,原转换板3.3V IC很难加散热片,后来想个很好的办法,把原来12V双向整流管拆了,装一个直插式封装1084 3.3V,把其它电路断开,接线,那里散热片大,散热很好,拷机数小时正常

网友:
我用这种方法修好很多台15寸,17寸,19寸品牌机(注:电源板无法修复), 17.19寸接转换板12V 5V可以了;3.3V不用接, 12V电源尽量使用质量好的, 17. 19寸用的电源功率大一些, 注意散热, 如果用12V ,5V  4A双电源板在17. 19寸机上改装更加方便

网友:
应该不是很难修的啊,电源电路没有多少零件的。

网友:
支持的了吗???12V转5V

网友:
尽量使用原版修复, 使用这种改装方法逼不得已, 有些开关变压器坏,或者电源电路烧得面目全非,甚至找不到配件情况下使用,希望大家理解

网友:
我也用过这种办法修复过。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
我用电源模块代换,电压自动适应,很好用。

网友(点评):
我最讨厌一休哥用电源模块的.改了后坚持不了很久,还喜欢拆PWM IC...

网友:
方法还是很可取的

网友:
不行就换个整块电源板要不了多少,要不了多少

网友:
不错的处理手段!好在市场上12V的稳压电源多得是,改起来也方便。

网友:
我有时就用一种适配器代替人,它能够输出12伏和5伏两种电压

网友:
一般板子修不好我都换原来的板子 或者代用的   我不喜欢改, 改过的液晶 坏了在去修 一点心情都没有了,值钱我遇到一个 顾客的液晶在别的地方修过  是改过高压板的 里面改的乱七八糟的,原来就几个电容坏了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 偏要就改 搞不懂

网友:
又修成山寨机了,电源部分一共就几个元件,应该好修的,况且这种拆机的原装板子应该便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部分的电源是可以修好,有个别是修不好,包括变压器坏,电源部分烧得面目全非,没有配件,这是一种应急维修方法, 希望大家明白,  这种办法跟大家品牌机改通用驱动板、高压板有什么差别,

网友:
我之所以发这个帖子,并不是叫你一开始用这个方法,大部分电源板可以修好,个别 修不好,又找不到原装板情况下,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我几年前开始使用这个方法,前几年液晶配件相当少, 当时同行修不好,我用这个方法修复, 难度大家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值得借鉴,我一般用电源模块代,更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模块我改过, 纹波干扰大, 且寿命不长, 用于电视改装还可以

网友:
要是没配件的话就没办法,只有换板了。

网友:
又用适配器,又用转换板的 成本是不是高了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