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1-01-21):
主机玩游戏的时候,CPU差不多占用到100%,突然会自动断电,然后又会自动再开机,第一次开不成功,自动断电,接着自动重开,第二次还是不成功,又自动断电,又自动再开,第三次成功了,能进系统了,再进游戏,接着玩一天都没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还有,有时会开机没显示,只要将CMOS放电就行,有时会出现CPU频率不正常的提示,要进CMOS一下才行。有时反复重启几次会出现自动断电的情况,曾经怀疑是电源的问题,之后换上电源也是一样。CPU是E5300,主板是V星P43T-C51,电源是长城的双动力,额定300W。

网友:
是温度探测到异常了,才会自动关机的,看看是不是温度太高了,

网友:
重新刷写主板的BIOS试一下

网友:
刷bios正路

网友:
所有温度都正常.

网友:
看下CPU我温度!换个CPU试试!或者装个系统看看!  不行就刷BIOS

网友:
楼上(5楼)说的 正解,只有这样检测。

网友:
支持5楼 的说法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下吧。可能你的是假的长城。

网友:
电源查过了,是正货,温度很正常,BIOS也刷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