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继续求助 神舟优雅HP630 D2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1-01-21):
经过不愿其烦的检查!问题终于解决!
换了KB3926 qf c0  问题解决。之前换的是B1版的开不了机,前几天定了个C0的换上去。OK了。

故障表现为能GHOST完系统,装的过程非常非常缓慢,然后进系统进度条一卡一卡的,最少二十分钟进系统,操作都非常迟钝.南桥换过,显卡重植过,EC为KB3926 C0 偿试换过,无法开机,怀疑有程.
现在完全无头绪了.(声卡,网卡都摘过了)请各位大人给点指导意见.不胜感激!

我没说仔细,硬盘扫没坏道,也换过二个硬盘,问题还是一样的.而且也进不了PE!
这是原贴子,HP630 d2 进不了winpe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43367-1-1.html

根据13#的兄弟的BIOS刷进去,问题依旧!

1.25日  今天装了四个小时终于把系统装进去了(GHOST).进系统用了16分钟(滚动条那),然后进去上网声音一切正常,但就是无故CPU的占用率一直保持在72-80%.任务管理器里也没看见啥占CPU的进程.而且是刚装的系统.

1.27日  今天借来好U试机,结果故障依旧!

网友:
硬盘换过没有,不知道这么菜的问题是不是多佘了,呵呵

网友:
觉得楼主先扫描一下看硬盘有没坏区吧,感觉现在很多上网本用的硬盘质量都很差,俺也碰到过,

网友:
硬件有问题了吧。装不上驱动。

网友:
进PE试试  PE下没问题就是硬盘问题了

网友:
进BIOS操作如果正常,硬盘相关部分问题大。

网友:
看看主机有没有降频  换个GHOST版本 再扫描一下硬盘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硬盘供电不足

网友:
先软后硬                           ,

网友:
我没说仔细,硬盘扫没坏道,也换过二个硬盘,问题还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刷下BIOS试下。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赞同10楼的刷下BIOS看看

网友:
谁有这个版的BIOS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是不是SW8的板呀,要是这个可用

网友:
自己再顶一下,刷BIOS不行呀。

网友:
1.25日  今天装了四个小时终于把系统装进去了(GHOST).进系统用了16分钟(滚动条那),然后进去上网声音一切正常,但就是无故CPU的占用率一直保持在72-80%.任务管理器里也没看见啥占CPU的进程.而且是刚装的系统.

网友:
lz 修好了 说一声

网友:
建议换个cpu试试

网友:
CPU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GHOST完以后,所有驱动都不勾选,然后试试看
我觉得进PE如果正常,应该不是硬件问题
另外,你还可以把USB口禁用,不过貌似笔记本没这个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此机进PE也进不了.不知道是在那卡很久很久不知道进得了PE不.没试.

网友:
装不上系统 我的也遇到过,怎么处理的

网友:
换个cpu试下 楼主弄好了 回一下

网友:
依旧沉默
的帖子
1.27日 今天借来好U试机,结果故障依旧!

网友:
精汇
的帖子
1.27日 今天借来好U试机,结果故障依旧!

网友:
CPU 或者CPU到南桥的控制总线有断线

网友:
换硬盘或内存

网友:
陈德顺
的帖子
都换过了.没用呀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换一个版本的ghost系统,或者安装版的XP系统试试呢?多多折腾

网友:
赞成换个版本的系统试一下

网友:
思维本本
的帖子
没的被降频,T3000的进了系统后是1.8GHZ

网友:
新手问道
的帖子
朋友,这方面要从哪下手?

网友:
CPU 的VID线查下,还有CPU供电,有杂波吗,个人感觉还是CPU这方面有问题

网友:
先刷BIOS 在做试试

网友:
怎么会查到KB3926的?

网友:
先排除一下硬盘和电源故障。

网友:
进度条走得慢,还应该伴有电流的异常,更换前EC的周边电压数据测量没?找出病症的根源!!这个芯片还要对小标号吗?还是上次更换的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
自检完成后,各种数据流和地址好像不经过SIO了(除了软驱数据),哪个高手能不能分析一下,KB3926引起这种故障的原理呀。难道是KB3926的LPC总线损坏引起的南桥故障

网友:
没想到EC也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楼主的坚持也让我们学到了东西,最后换的EC好的是吧。

网友:
刷BIOS后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