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郁闷一块华硕M2S-X 主板键盘和鼠标突然都不能用了

楼主(2011-01-22):
真的郁闷一块华硕M2S-X 主板键盘和鼠标突然都不能用了,不知道是不是放在摩托车上面震动得虚焊了,键盘鼠标接口的排阻和电容都检查过了,有时候偶尔键盘能用一下又不行了,主板是SIS芯片·,查线路键盘和鼠标是由南桥直接控制没有经过I/O,

网友:
sis芯片组键鼠SB直接管理,你可以查下键鼠的供电时钟和数据

网友:
有时候能用,你可以先换个接口试下嘛,从最简单的入手嘛

网友:
如果是震动过我想 就怕是桥啊  祈祷啊

网友:
先换,再查线路,不行就是SB

网友:
现在我当心的也是桥的问题。没有接键盘,只好在另一台机上面GHOST好系统,再接回这块主板安装,装好系统以后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
换口 ,要么就是键鼠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