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E2004P显卡供电管更换。(南桥短路了)

楼主(2011-01-22):
起先能听到嘀的一声正常开机但显示器没有显款画面,关机后直接插拔显卡,再开机发现依然显示器依然不亮,而诊断卡上面灯开始交替闪烁。马上断电后再接电开机。悲剧就这样发生了。显卡供电管部位一阵烧焦味飘起。。。现在主板点不亮。独立显卡测试仍能正常使用。是否更换这三颗供电管就可。谢谢。(有烧焦味后有点不敢再测那块主板了。。。)
问题一:是否更换这三颗供电管就可?
问题二:基地中的06N03场管是否可代换主板上面的66NQ03LT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451221172

网友:
南桥短路了。。。没有修的意义了。

网友:
真是悲剧啊!60N03可以代换的

网友:
现在主板点不亮。独立显卡测试仍能正常使用。是否更换这三颗供电管就可。
请问楼主“现在主板点不亮”怎么知道“独立显卡测试仍能正常使用”?

网友:
你万用表测一下有没短路不就知道了吗?先测侧有没有击穿的,有的话换掉再测,不要上显卡cpu那些。。。电压正常了再上。。。这你就怕了,那还怎么修呢?

网友:
呵呵呵呵足额西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摆脱我就不会把显卡放到其它台电脑上面试一下啊?

我现在还不会测啊。。。连初学者还不是啊

网友:
你先了解下怎么测试元件....很重要

网友: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管子需要拆下来测试一下是否损坏,损坏即可更换。可以不放显卡开机测电压。

网友:
对啊 拆下来打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