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分析下是电源的问题,还是硬盘的问题??

楼主(2011-01-22):
有一台式机,每次用完正常关机第二天再开时,都识别不到硬盘,或是硬盘显示的都是乱码。重新插拔电源,和ATX20pin,才可以正常进系统。有时还需要多次插拔才可以,有时需要BIOS复位,我都搞不懂是什么原因啦?各位大侠帮忙看下!!!!!!!!!

网友:
你换个硬盘试一下 如果还是这个问题就是主板南桥的几率比较大了呵呵  加焊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还可以换电源再试试

网友:
不知道楼主 通过换硬盘或者换电源 的办法试过没有?有空清理一下(内存和内存插座的)灰尘,实在不行  就考虑南桥了。

网友:
通过换硬盘或者换电源 的办法试过没有?如果还不能排除故障就应该考虑是主板南桥的问题了,可以先做下BGA试试!

网友:
还有硬盘数据线,不行也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没有告诉大家什么电脑 配置电源 老电脑有时候出这个毛病的 我修了个这样的电脑是 电源接头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是电源问题。我的电脑问题和你一样,启动时不认硬盘,【有时候进系统后还会自动重启】拔插几次可以读硬盘进系统,但往往关机后在启动,问题就又出现了,开始怀疑硬盘问题,把硬盘拆下来,挂别的机器上运行多长时间都没有一点问题,开始怀疑主板南桥问题..........后来请教了别的前辈【本人菜鸟一个其实】.......说是电源里面的电容可能鼓包了,打开一看,固然不错,换个电源,问题解决

网友:
coms不保存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找到了,是排线的问题,换了线之后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数据线的问题比较多,遇到很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