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R51不触发

楼主(2011-01-22):
问题是这样的 插上电待机0.12不触发 主板有腐蚀系统供电那部分 之后用洗板水洗过后 系统供电芯片发烫 之后换了一个 插上电0.04 触发正常 放在桌子上大概有一天后 准备装上 再试 完啦 待机001 不触发 5V没有 3.3只有 0.7 没辙了 请教
芯片
供电芯片
不触发

网友:
楼主主要查下MAX1631周围有没有断线

网友:
腐蚀的地方有没有加悍过

网友:
重点进水的地方

网友:
腐蚀地方加焊一下,先预热,再查电路看供电正常不,不正常就得还元件了,我也修过这样的主板,看一下供电管供电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