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苹果上网本 装不进系统

楼主(2011-01-22):
  前天 客户拿来一台上网本说系统装不进 、、我开机试 了一下用U盘进PE 就制动掉电、、用外置光驱装安装版的系统、、检测到一般时 也掉电、、硬盘和内存都换过。。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搞了,,请各位大虾  指导下、、、、、、

网友:
也许你忽略了基本的问题,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先把掉电的问题解决了把。

网友:
加悍CPU OK

网友:
这个机器就这样  不能装系统  我也遇到过  用U盘进PE 刚进就掉   没办法  拿出来拷了一个系统进去的  还能用   苹果的机器就难装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下来拷进去  都不能引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不装系统就不会掉电的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有故障

网友:
CPU供电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散热不良也有可能性,加点散热膏和改风扇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个硬盘或做个南桥看看看

网友:
期待高手回复中

网友:
这种状况我一般先加焊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