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七彩虹的主板,低温不启动,我拿风枪吹桥旁边的as324m-e1附近主板可正常启动

楼主(2011-01-22):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低温下不起,吹下才能起!!!

就是红线画的那个地方,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晕啊!!!

网友:
主板还要用热启动吗   开机后 关机 再开能启动吗

网友:
虚焊吧。。。加焊试试。

网友(点评):
正解呀,用手慢慢按下哪个东西虚了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没解决。最后换板了

网友:
不启动的话先看一下开机的时序。也就是待机的条件,触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