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系统解密问题

楼主(2011-01-22):
一台小本子,装的WINDOWS CE系统,第一次接触CE系统不知道怎样解密,发此贴就大家帮忙讨论一下。
Windows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系统,以前只用过WINDOWS ME。

网友:
这个就跟智能手机一样。得要刷系统或者RESET

网友:
CE 一般都是厂家定制的,你弄不了的

网友:
上次还有一个人,拿着ddr3的内存让我加上去,我一看ce,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