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装系统 会死机 有经验的朋友进来聊聊

楼主(2011-01-22):
无法装系统 会死机 这样的板板。。。。要从什么地方下手呢。。。。。小弟刚维主板不是很久。。。对这样的板很是头痛。。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打开机箱看看,有可能主板电容有冒了。换电源。代换内存试下。最后代换硬盘!

网友:
这个  要看你  在什么地方死机   你要把情况详细的说出来  才能给你答案的···
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怎么给你答案呢?

网友:
楼主说的真简单,怎么死到哪死都不说

网友:
可以把硬盘拿出来拷个ghost

网友:
换内存和硬盘

网友:
用以林木风装系统啊,再不行就换个光驱!

网友:
装系统死机不一定就是主板问题,引起死机的原因很多,最长见的就是内存,硬盘,你可以用微软内存检测工具检测内存,用MHDD检测硬盘,看看,如果这些都正常,你就还数据线,不要看数据线不关紧要,我都碰到好多次数据线引起的装不上系统,南屏,在就是,看看主板上有没有电容爆,电源里面输出的电压正常不,电源里面有没有爆电容,呵呵,暂时纸有这么多。

网友:
硬盘 内存 好好检测

网友:
看看能不能进入安全模式,可以就是显卡 问题

网友:
先检测硬盘是否坏道→坏
           ↓
           好
全盘格式化,装系统→成功
           ↓
           失败
检查内存,最好更换内存装系统→成功
           ↓
           失败
       主板问题
(硬盘数据线也会有问题)

网友:
要看cpu散热器是否良好,硬件都要排查一下,最后确定是不是主板。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很头痛,我有两次是换全板电容修好的。

网友:
硬盘数据线也会有问题

网友:
是的!我遇到过!硬盘数据线坏了也会!

网友:
我认为还是内存问题多点

网友:
能进PE的话一般是硬盘和数据线问题,不能进PE就和内存关系大些

网友:
换内存。硬盘。电源!有独立网卡的把网卡拔掉!不装驱动 试试

网友:
先放个电,七彩虹的碰到多了,像这种,用MHDD,给硬盘ERASE下,或者是把硬盘拿下来,放到其它电脑上把GHOST先解压进去,再挂回去,
有可能是GHOST里面的一些软件导致的不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