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数据位

楼主(2011-01-22):
一条内存上有几个颗粒都有坏位,补位是不是可以用一颗颗粒上的好位分别补上那些坏位?

网友:
以前好像是有人发过这样的帖子
就是他检测出来那个数据为坏了  然后再坏的颗粒上面再焊一个数据位好的颗粒就可以用的
所以楼主的想法我觉得是可行的

网友:
我也是刚看了那篇版主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