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修中如何判断是桥虚焊还是显卡虚焊呢?

楼主(2011-01-22):
在众多本本中,有的是南桥虚有的是北桥虚有的是显卡虚,但如何能快速的判断到低是那个虚焊呢?大家说说经验啊!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办法 有很多种啊,有的看出现的故障,有的要根据经验,有的要经过测试,所以没办法说,呵呵,修多了就明白了

网友:
这个有点难  多积攒经验吧  呵呵

网友:
要靠经验的大哥

网友:
哎~~我还以为能学到点什么的,原来是经验啊

网友:
用按压是一个办法

网友:
蓓祖宗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测量,只能进行局部判断。主要凭经验!!

网友:
看电流,一般都是发热元件容易虚焊,显卡是最容易虚的。再者就是给该芯片一个外力,看看效果

网友:
主要是靠看电流就是经验了,看多了机子的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
一是看现象判断,如不一定再按压测试。

网友:
经验......  现在没得

网友:
量差分信号可以判断吧

网友:
看电流 跟用外力哟  一般很少去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