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4G U盘只认1G了?

楼主(2011-01-22):
为什么我的V星4G U盘 只认1G了 怎么办啊?  用的好好的 就成这样了? 格式化。用软件修复都试了 还是不行啊。  在磁盘管理能看到是4G 但就是不认。

网友:
格式化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你碰上山寨的了 实际容量比显示小 找经销商把      让他们能

网友:
我想这些东西一般还是去大的店里面买好一点

网友:
被黑了呗。悲剧

网友:
通常的可能性事你的U盘分过区。。只分了1G用。。其他的被设置为“未使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80%你的U盘是假的。。。

网友:
DM里看下能不能看到

网友:
估计是你买了扩容盘,也就是实际只有1G的盘量化成了4G,当文件超出1G时U盘内的文件将不能正常读写

网友:
买的是水货吧,正品一般很少问题

网友:
还是找商家换一个把!!!

网友:
两种情况,一种是分成普通区和加密区了,
一种是升级过的U盘。你先自己确认一下

网友:
可能还没分区吧!

网友:
你是不是用  软件切割  或者  做啥?如果没就是     就是被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下在磁盘管理将后面三个盘删除,再删除主分区,最后全盘格式化。

网友:
U盘不是正版的

网友:
先找个识别主控芯片的软件,然后再找个量产工具重新量产,如果你没有被黑的话,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在PM下看下 我原来一U盘 装系统时候看多出个16G  被我分了

网友:
量一下看看 也许就好了

网友:
你这个有几种情况,简单的给你说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一、假货:实际上个读卡器里面放个4G的TF卡,读卡器出问题,使你的卡被锁定可或怎么。(买到这样的东西了还没怎么,只要卡本身没问题,再弄的读卡器就行了)
二、水货:其实是黑片冒充的真水货。性能不行,即使不出这个问题也指不定出哪个问题。(这类的就比较坑人了,黑片的东西让人最担心,不过,只要你使用正确,基本上不出问题的)
三、水货:跟二的水货不一样,但一般好多经销商也都说水货,这种是用小卡升上去的《读卡器+256MB~2G的不等》。(买到这种卡你只能哭了,出点问题没商量)
别的情况还有,但是我不太清楚了..
提醒一下:最好打开外壳看下里面的东西,还有里面芯片上的牌子。如果情况允许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