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影驰9600GT 1GB显卡 装驱动黑屏``

楼主(2011-01-22):
影驰9600GT 1GB显卡 装驱动黑屏````电压正常````有点怀疑是GUP问题```请问大家有没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
这种问题先刷BIOS 再考滤G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我没BOIS

网友:
GF 9600GT 1GB DDR3 黑蒋

网友:
加焊 加焊 会好的

网友:
多换几个驱动试下,看看是不是改过的卡

网友:
我才加焊一块好了,是8600GT的。现象是玩穿越火线黑屏。另找一台电脑装驱动完重启,进系统时黑屏。拔掉电源再开机在设备管理器里看到8600GT打叹号。点自动安装提示不能安装。上BGA加焊后开机点自动安装立刻装上。运行3DMARK06顺利通过,4900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今天加旱过了··新问题出来个,装系统会出错·····装不进去···不装系统就装联上驱动···有点像BIOS问题·但是找不到IOS````

网友:
找不到BIOS

网友:
看看电容正常否,上次我也遇到一电容不行。换后好了

网友:
值球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