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闪电源灯

楼主(2011-01-22):
LG闪电源灯灯,挑起3。3V的信号线就不闪灯,可是开机暗屏,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把高压板供电的12V断开再试如果 不闪了就是高压板有短路.

网友:
这种情况电源负载能力降低的多

网友:
电源板输出电压,承载能力差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建议分别断开不同的负载,找出故障点。